求助pix

楼主(2018-12-23):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需要调敎  加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调敎  加速计。。

这个调过好多遍了它是有时能解锁然后断电过一会就解不了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调过好多遍了它是有时能解锁然后断电过一会就解不了锁

这个教好后  要reboot(重新启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教好后  要reboot(重新启动)试试看。。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