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萝莉pn电调插上电池发烫不能用 3s

楼主(2018-12-23):
(图片)

网友(2021-06-28):
死区没设置对?还是栅极电容过大?

网友(2021-05-17):
短路问题比较大 我最近做的是有刷pn电调 一样的东西做出来5个  现在才成功2个  焊接mos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静电可以击穿的 焊接要求和时间都很重要

网友(2021-03-01):
找到问题了吗  不会是你的管子是坏的把

网友(2020-02-01):
是不是有元器件短路了?

网友(2021-01-06):
可能是场效应管的问题

网友(2019-09-14):
引用 网友A:
电池发烫考虑首先考虑短路;
其次考虑元件正负极装反.

我想做一个全n的能上24v能达到嘛?

网友:
这个比较牛逼啊,我都不会画PCB能教一下我嘛?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2018-12-24):
这是无刷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