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双发求教

楼主(2018-12-23):
大家好,我一直想把塞斯纳或冲浪者改成双发的,但是不太知道怎么用cad设计,不知道哪位能给一些意见

网友A:
网上有3d打印图纸~ 还有这个飞机是天行者天狼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3d打印图纸~ 还有这个飞机是天行者天狼星~!

不是应该用cad,在用激光雕刻机雕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用cad,在用激光雕刻机雕刻么

3d打印~~~~

网友:
AutoCAD是一个很简单的软件, 但是用处很大, 可以下载一个尝试一下, 很容易学会, 上面那个可以用CAD画好, 然后激光切割

网友:
这……这不是我的图吗……

网友:
改双发要有目的性,请务必注意,双发效率不高

网友:
还是单发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