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灯控问题

楼主(2018-12-23):
,前两天买了一个双路灯控,准备控制LED和喇叭,但是接上电试的时候好好的,独立供电口接上锂电平衡头,飞机上电,插接收机的信号线里面的负极线直接烧掉了,搞不懂什么原因但是你飞控不插电流计的插头。查USB供电的话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是灯带比较简单有效

网友(2022-03-29):
应该是短路了。没看到你的连接线路,不知道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