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问题

楼主(2018-12-24):
pix刷四轴固件,起飞前在地上逆时针自旋,起飞后向左前方侧飞,桨电机和电调顺序方向都没问题,各种校准也做了好几遍了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桨或电机方向装错了

楼主:
没有装错,都检查了

网友:
我用的naza lite飞控,出现自旋会不会是因为打油门的时候碰到方向了,

网友:
起飞时往一个方向漂,可能是因为飞控,naza 之前也有,提前通会电好像就好了,(我是小白,之前也遇到这问题了,不知道跟你的问题一样不)

网友:
单独较准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自旋肯定是电机之间无法低消作用力才会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