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的问题

楼主(2018-12-24):
2312电机可以用20安电调供电吗?

网友A:
可以,我3508电机都是20A电调
还是看你用几S的电池,毕竟电压高电流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3508电机都是20A电调
还是看你用几S的电池,毕竟电压高电流就小

谢了模友

网友:
大疆的电机20a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3508电机都是20A电调
还是看你用几S的电池,毕竟电压高电流就小

3508   20A    请问你用的几s,如果4s可以我就不换电调了哈哈

网友:
3S电池,3508,700KV,桨配1255,走钢丝。你自己查查电机效率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