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板机

楼主(2018-12-24):
板机只用接收机控制的呢种是怎么插线的?怎么连接各部分的?

网友:
等待大神的解题

网友:
苏27板机傻瓜式装机教程精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164

网友:
油门!副翼升降,插这三个信号线!遥控器里选择三角翼模式!或者自己调整联动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有很多视频。

网友: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一般都是电调接第三通道,机身在上机头朝自己按照左一右二的方法接。

网友:
先论坛看帖子学习,在入手比较好,如果真的有兴趣那就很多东西一步到位,不然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至少你什么设备 上个图才好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