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无刷电机能不能转可以用万用表只测两两线间的通断吗???

楼主(2018-12-24):
问下想测无刷电机能不能转可以用万用表只测两两线间的通断吗???

网友A:
三根线,把其中两个分别连住,然后转动电机,感觉到阻力应该就可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把其中两个分别连住,然后转动电机,感觉到阻力应该就可转

万用表测通断呢?

网友:
都  是  通  的。。。。

网友:
不通就是坏掉了

网友:
测阻值都是0.几欧,两两相等且不对地短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肯定可以了 线是通的呀,不通说明电机烧了

网友C:
可以测量通断,但是不能测量好坏,因为烧了可能就是漆包线破了,这样它还是通的,想知道转不转,还得上电调加编码器或者接收机,不过按照电工思维来说呢,可以测量3根线之间的阻值,如果一致性高那就很有可能是好的,如果不一致或者差很远肯定是坏的,另外还可以测线圈和外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量通断,但是不能测量好坏,因为烧了可能就是漆包线破了,这样它还是通的,想知道转不转,还得上电调 ...

非常感谢appreciate you

网友:
两两测量 阻值基本一样的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