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换天更线后失控

楼主(2018-12-25):
我的天九天线断了然后换天下的时候把控弄坏了50米外就失控,失控原因可能是接天线的那个电路板弄坏了,是一个5针的杜邦头连接的那个电路板。。。还有就是我换的是天7的天线。。。求前辈指点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弄好了,原因和我猜的一样。就是那个五针连接的地方焊坏了(没热风枪啊)我是这样解决的:顺着接口找到电路板上的焊点接上线。。问题解决

网友(2021-11-18):
这种做工……哪里还敢用?分上去,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