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那变态250之后,又开始装新机了

楼主(2018-12-25):
先说下这次装机意图,那架250在一次飞行中亲吻了大地导致一颗电机损坏,两支机臂变形。配置已经很好了索性就再好点,就升级了图传摄像头和机架也换了个接收机。
摄像头   foxeer  mini
图传       tank
机架格普优雅5寸

网友A:
飞控没有升级还是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有升级还是f3

是的,f3现在飞飞还可以还很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f3现在飞飞还可以还很够用

我也最近刚换了f4,用了以后会爱上f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最近刚换了f4,用了以后会爱上f4的

主要是f3的接口现在还够用就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