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 刷请通道

楼主(2018-12-25):
  哈哈 看了好多帖子吧老旧的fsi6 6通道刷成10通道,最近友找到了14通道的固件。有14通道的固件那就一步到位吧。首先还是和刷10通道遥控器的方法一样的,不知道的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tieba.baidu.com/p/4726653777。
剩下的就是下载固件了

解压14通道的压缩包就行,接下来就是安装了

然后   出现这个界面,选择正确的端口就行。最后弹出选择的固件 有两个。楼主亲自试了都还不错。完美14通道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9lKLi4kA45ozeghmhFK2w 提取码: w6yn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富斯i6s能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i6s能刷吗

不知道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github上看到过。多出来的四个通道是什么

网友:
i6 也算神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thub上看到过。多出来的四个通道是什么

如果刷了接收机的话 接收机会回传rssi 信号 。主要我想刚刚 而且 遥控器的屏幕可以显示更多的东西。 甚至可把飞控的osd 参数调用出来 显示在屏幕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刷了接收机的话 接收机会回传rssi 信号 。主要我想刚刚 而且 遥控器的屏幕可以显示更多的东西。 甚至 ...

接收机固件可以刷吗?  遥控器刷了会有rss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固件可以刷吗?  遥控器刷了会有rssi吗?

接收机可以刷 但是需要一个st link 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固件可以刷吗?  遥控器刷了会有rssi吗?

遥控器的话刷了 在aux 里面随便找一个通道设置error模式  然后飞控里面现在那个通道映射到rs就行了

网友:
接收机怎么刷?

网友(2019-03-10):
引用 网友B:
github上看到过。多出来的四个通道是什么

可以加装第十一通道,其他的可以通过教练口输入00m

网友:
请问,fsi6 6通道刷成14通道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
接收机不变啊 有ibus接口的接收机就可以全部映射到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不变啊 有ibus接口的接收机就可以全部映射到飞控

fsi6  14通道固件是1.5版吧,好像14通道固件出1.7.5版了,楼主有了吗?

网友:
我也搬张凳子来听

网友(2019-05-28):
有刷ia6b的教程吗

网友:
接收机怎么刷,有哪位知道啊

楼主(2019-07-27):
引用 网友C:
fsi6  14通道固件是1.5版吧,好像14通道固件出1.7.5版了,楼主有了吗?

只是玩玩,我也是在github 获得的。这种遥控器本来就是玩玩没有必要太大分开发,当年丢机后机就想还是上好一点遥控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玩玩,我也是在github 获得的。这种遥控器本来就是玩玩没有必要太大分开发,当年丢机后机就想还是上 ...

当年丢机是因为用富斯i6 遥控器,怎么会哪?是不是飞着作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丢机是因为用富斯i6 遥控器,怎么会哪?是不是飞着作死玩。

玩fpv,遥控器信号直接从60多掉到了20,失控返航进不了。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玩fpv,遥控器信号直接从60多掉到了20,失控返航进不了。丢了

遥控器没有了信号,飞控应该失控返航呀?

网友:
14通道遥控器也没那么多呐,设置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没有了信号,飞控应该失控返航呀?

看情况

网友(2019-10-23):
接收机是福斯10b的可以刷吗?接收机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