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机架,H

楼主(2018-12-25):
自己做的御机架,轴距370mm,貌似有点大,铝合金的机架,3d打印的连接件,全重240g(最不满意的地方),希望大佬们多多提出改进建议

网友:
刚在群里发这个的是你啊,改碳纤维管和板子,重量应该能轻一点

楼主:
是的,碳管碳板稍微贵点,等资金丰富了考虑

网友A:
御机架?更像悟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御机架?更像悟机架

嘿嘿,管它像谁,机座安御电机!!!

网友B:
用8mm的铝合金管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管它像谁,机座安御电机!!!

我从简易衣柜里面拆了好多那种薄壁的铁皮管 扔了怪可惜的 看看能不能也搞个你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8mm的铝合金管就行

8mm会不会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