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数传问题球泡泡老师帮忙

楼主(2018-12-25):
怎么连接不上啊两端版本都一样啊《只要一插电脑端灯就长亮了》怎么回事

网友:
常亮就是对上码了啊

网友:
常亮表示连接了,还有一个灯闪烁表示传输数据,如果不闪检查你的连接飞控端的模块,把tx  rx 交换一下

网友(2019-02-28):
链接了吧
固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