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通道怎么设置大神教一下呗

楼主(2018-12-26):
刚接触固定翼,不知道怎么接舵机到遥控器接收上,大神教教呗

网友A:
也没说什么控什么接收!这怎么回答

网友A:
有的可以自己设定通道!基本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自己设定通道!基本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自己设定通道!基本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

那,三角翼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什么控什么接收!这怎么回答

mc6c的控

网友B:
mc6不行,最小舵量也太大了,姿态会很恐怖

网友:
看说明书,有介绍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6不行,最小舵量也太大了,姿态会很恐怖

什么控可以

网友:
飞机左副翼接一通道,右边接二通道,然后把遥控器混控打开,副翼反的话就把遥控器上的通道反过来就可以了,固定翼都是这样的,。。。。。。

网友C:
楼主,趁你还没有想不开前,先试试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趁你还没有想不开前,先试试看呗!

什么意思??

网友:
别多想,没有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