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遥控天线接口无损改装

楼主(2018-12-26):
遥控2.4G信号据说加功放后会影响干扰图传5.8G信号传输,因此决定抛弃加功放的方案而采用换天线的措施,配平板或者换高增益胶棒天线,拆控后发现天线的馈线是通过IPEX接头直接插在发射电路板上,这就简单了,直接找一根IPEX转SMA加长母头,找遍某宝,发现最大有18MM牙丝的转接线,测量遥控天线座长度刚好吻合,果断下单,安装后的结果是各种天线随便装随便换  配图3张
枫叶2.4g平板到货,再次把遥控拆开,请看高清图

网友A:
这样就用不了原装天线了哇

网友:
就这样 可安装 平板天线 或 其他增益天线。。。。效果如何 希望公布一下。。。我也用at9s,,,,,,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用不了原装天线了哇

原装天线随时可以换上

网友B:
漂亮,上些里面图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上些里面图最好不过了

请看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长螺纹的sma转ipx线楼主能否发个连接?

发链接广告嫌疑,去某宝搜索,重点加上“加长”两字,南京一家店

网友:
可以把那个淘宝店铺私发给我吗

网友:
不错啊!请问遥控距离能增加多少?比如平板天线,或三叶草。

网友(2019-02-03):
对,上三叶草的行不行

网友(2019-03-12):
只找到了一个写的ipx转sma 17mm牙丝,不知道能不能在ipex上面用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思路欸,我是某次魔改失败,原装天线断了,于是也这样改装了,只不过我没买到加长的螺纹,略微有一丢丢短

网友:
今天下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飞机直线上升300多米就连偶尔不上遥控器信号,最后失控返航了,用的是乐迪at9s遥控,是不是原装天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