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pix的失控返航的大神帮忙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8-12-26):
天地飞7的接收,已经设置了油门的故障保护为始终返航,在设置接收机的失控保护的时候,也将第五通道失控后的输出值设置为返航。

测试的时候关控,按照优先级,应该执行的是油门的故障保护,如果执行故障保护的话,再次开控,不会跳回到遥控上当前的模式,应该要手动切换到返航模式,再切出来才会改变模式,我以前apm上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测试的时候关控返航正常,飞控的报警声音也是故障保护时候的声音,但是再次开控,直接就切换到遥控的当前模式了,这样的话如果真的飞远了,信号不稳定的时候岂不是要一直来回切换而无法返航?是不是设置了油门的失控返航,第五通道的失控就不能设置为返航了?谁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
失控了,你把档位打到返航档不就好了吗?,怎么会来回切换呢,来回切换不是你自己控制的吗,你想它切换就气换,你不让它切换,它能切换?

网友A:
你只设定油门失控保护就好了。5通道触发,在遥控信号恢复时就跳出返航模式了,这不是正常吗。油门失控保护,触发失控返航,只有在自己切换到别的模式时,才会解除;与油门位置无关。

网友A:
pix早就修复了APM的那些毛病了,这种是自己设置的问题,和飞控无关。pxi不完全等于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设定油门失控保护就好了。5通道触发,在遥控信号恢复时就跳出返航模式了,这不是正常吗。油门失控保护 ...

如果只设置油门失控保护,那五通道应该设置成什么?总得对应一个失控的时候的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早就修复了APM的那些毛病了,这种是自己设置的问题,和飞控无关。pxi不完全等于APM.

以前apm的时候反而是正常的,现在不正常才来求助的啊,举个例子
我定高模式关控,飞机进入失控返航,返航过程中,以前apm的时候,我打开遥控,飞机还是返航模式,如果要夺回控制权,需要切换到返航模式,在切换别的模式才可以。但现在pix打开遥控的时候,遥控自动夺回控制权,变成定高模式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网友:
APM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