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接收机选项里的rssi

楼主(2018-12-26):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betaflight接收机里的选项rssi选择完通道后,保存完再重连之后还是禁用的呀?还有个情况是cli命令行一用就断线

网友:
是否同时打开了adc通道rssi

网友:
关键是你的接收机支不支持rssi

网友:
关闭配置页面的 RSSI_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