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楼主(2018-12-27):
ps:因为那边网站挂了好久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所以把收藏的有刷双向电调的教程转过来方便大家看!
写在前面:
        发帖前习惯说点什么。自从遥控器教程发布以来,获得众网友热烈响应,很多网友都制作成功。现在 ,DIY盛行,玩航模已经进入新的境界:不仅模型要自己造,电路我们也要自己造!
        DIY其实是个折腾的东西,在没有熟练以前并不一定省钱,入坑需谨慎。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新的时代必定有新的开拓者,楼主尽量尝试山寨航模用到的一切设备,免费发布教程给大家。

DIY这种东西嘛,想要普及,那必须要降低门槛,便宜、好做、好用才是王道。而楼主的教程也一向如此,尽量使用最便宜的方案、最简单的电路、最少的元器件。楼主将在这个贴里,发布由易到难、当然性能也是由低到高的三款有刷双向电调(1S简易版、大电流PN版、全N暴力版)。如果你第一次DIY,建议先做1S简易版的练练手,学学怎么正确下载程序,有一定经验了再做复杂点的

本教程支持两个系列的单片机:

    STC15F102/3/4W
    STC15W102/3/4
    固件程序互相通用,但只有15W系列可以支持1S电压。

简介:

    新版程序自带默认行程,焊接完成后推油门即转,免校准更方便。
    开机油门保护,上电奏乐,检测到油门中点信号后再次奏乐,不在中位点不启动。
    信号丢失保护,信号丢失后停止输出(某商品电调没信号了还转吓我一跳)。
    低速线性优秀,不会一推油门就窜出去。
    简易版无刹车,PN版自带刹车,全N版可设置是否刹车。
    1KHz 1000级转速调制。在油门低的时候电机发出滴声是正常现象。

为了让电调工作准确,推荐校准行程。
简版PN版校准方法:
    摇杆置于最高,电调上电,等待电机发出滴滴两声;再将摇杆置于中间,等待电机发出滴滴两声,再次奏乐校准完成。(注:如果设置了通道反向,摇杆在最下面才能开始校准)

全N版校准方法:
    摇杆置于最高,电调上电,等待电机发出滴滴两声;
    (如果需要开启/关闭刹车,摇杆不动,继续等待,如果电机发出滴滴滴三短声,代表无刹车,如果发出长音,有刹车。否则省略此步骤)
    再将摇杆置于中间,等待电机发出滴滴两声,再次奏乐校准完成。(注:如果设置了通道反向,摇杆在最下面才能开始校准)

1S简易双向电调:

    是的你没看错,只有3个元器件,绝对是史上最简易电调。可以输出1A电流,应用于5V或1S小电流应用的场合,改装130电机玩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使用贴片元件减轻重量,还可以作为电磁舵驱动器。只有兼容1S的接收机才可以使用!

大电流PN版:

PN版电调根据部分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第三次更新:

1 硬件改动:三极管增加两个下拉电阻。之前版本电调上电瞬间有可能进入不稳定状态,加下拉已解决。
2 软件改动:下载程序后即自带一个标准行程,免校准更方便。
                 增加上电音乐、检测到信号音乐,现在DIY电调也能像商品一样唱歌啦。
                 增加一个LED指示灯,可显示信号状态(可不焊接)。

关于PMOS管的更新:

PN电调的电流输出能力取决于PMOS管。以前楼主只验证了电调的可行性,具体电流有多少都是估算的。现在经过几天的实际验证,对MOS管的内阻和发热有了清晰的认识,发现真是坑了不少人。
对管选择1:N管【IRF540N】+P管【IRF9540N】 P内阻117毫欧 无散热测试 连续3A开始发热
对管选择2:N管【IRF3205】+P管【IRF4905】 P内阻20毫欧 无散热测试 连续10A开始发热

以上两种是常见PMOS管,容易买到。欲增大电流,可以并联MOS管和加散热片。
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大电流PMOS,但不容易买到,性价比不高。如【IPP100P03P3L】4毫欧内阻,【SUM110P04】4毫欧内阻。

新增的10K下拉电阻:(单片机引脚到地)

元器件购买: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5809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6254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701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5076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7822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8179

全N暴力版:已更新

关于全N:
        经常DIY的人应该都知道,NMOS管电流比PMOS管大的多,因此真正的暴力大电流电调必定是由全N管组成。但是N管需要升压驱动,结构很复杂,不适合DIY。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某宝上出现了现成的廉价升压模块,使自制电调重新变得简单。

关于电调的最大电流:
        首先说下有刷电机的负载能力,一般130、180、370电机,其最大持续电流不超过十几A;380电机,最大持续电流不超过20A;540电机,最大持续电流不超过25A。短时间可以超过,长时间负载就会有烧糊味,电机有烧毁危险。大家先对电流有个谱。
        再说电调的MOS管,大家对发热也要有个具体的概念,假设持续电流20A,使用IRF3205 MOS管,使用高压驱动完全导通内阻8毫欧,热损耗P=20A*20A*0.008=3.2瓦。3.2瓦是多热?你记住没散热片的情况连续加热1分钟能把人手烫个泡就行了。所以MOS管选型时,看导通内阻是关键。

并联大法好:
        一组IRF3205有20A电流,那么两个并联是不是40A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30A以上的商品电调里面也是一排一排的MOS管并联。

MOS管选型推荐:
虽然有很多性能优越的MOS管,但是价格很贵,DIY也要讲究性价比。在此更新MOS管电流的实测数据:
1,【IRF3205】,内阻8毫欧,无散热测试,连续20A。
2,【IRF1404】,内阻4毫欧,无散热测试,等待更新……
……

焊接:

首先准备成品升压模块,用两个耐压25V以上、22uf左右的电容插到洞洞板上固定,输入2S或3S电池电压,使OUT+输出电压为20V整。注意严禁超过20V。

焊接4个驱动三极管,电阻从20V取电。

插入MOS管,并联MOS的话就是一个MOS的位置相同引脚插两个。

怎样防止烧管:

关于7805与5V输出:
本电路为了设计方便,7805的5V输出是单片机与舵机共用的。如果出现舵机负载过大单片机重启的现象,可另接一个7805输出5V单独给单片机供电,可提高电路稳定性。

关于线性:
        高端的玩家最关心的一定是电调线性。在此楼主向大家证明,DIY的东西性能比商品更好。
首先拆解某商品320A电调,上示波器观察: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3689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8251
可能很多人看不懂,这里楼主也详细解释一下,电机的调速是靠PWM占空比实现的,也就是说图中凸起的波形占整个周期的比例就是电机的转速。上图左是320A电调的最小可调油门,上图右是320A电调的最大可调油门,简单说就是其能实现的油门是0%,或者17%~83%,或者100%。

下面是DIY电调是实测波形: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5345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2576
区别是非常明显的,DIY电调的线性区从5%~95%。实际操作区别就是某电调不能让小车低速前进。

Q and A:
在此更新一些常识性东西。

Q:为什么我做的电调没有线性,一推油门就全速转?
A:新版程序已经自带标准行程,不用校准。如果行程异常可能是你错误的进入了校准环节,按教程重新校准一遍即可。

Q:刹车是什么?
A:电调的刹车并不是指电机反转,而是将电机的两极接在一起产生电磁阻尼,迅速停转。

Q:全N电调为什么油门推上去再拉下来电机就不转了,回中才能再转?
A:因为你打开了刹车!不需要刹车的话就关闭。

Q:电调插接收机哪个通道?
A:插哪个通道都可以!就使用习惯而言,油门没有自动回中,所以适合插单向电调,其他通道有自动回中,适合插双向电调。

Q:为什么插油门通道一关遥控电机就狂转?是不是BUG!
A:接收机各通道都是有失控保护的,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一般在摇杆最低,相当于双向电调的满油门,当然会狂转。正常应该插自动回中通道或将油门通道失控舵量设为中间。

电调意外损坏了,我自己应该怎么维修?
1、如果之前正常工作,现在不正常,尝试一下重新校准油门;
2、正常情况下单片机输出引脚,推油门时由0V到5V变化,可以自行用电压表判断单片机好坏;
3、如果三极管正常,MOS管引脚的驱动电压随着推油门应该由VCC到0V;
4、怎么判断MOS管是否损坏:拆下MOS管,测每两个引脚间电阻,应该有5个是无穷大,一个是500欧左右。

下载程序:!

         如何下载程序?非常简单:
        1,下载安装CH340驱动
        2,在下载器上找到RXD、TXD、+5V、GND四脚,按楼上电路图连接单片机
        3,运行STC_ISP软件,如图设置,加载HEX文件,点击下载,为单片机通电,等待下载完成即可。如果下载失败给单片机断电再重新试一次。

核心文件如下。爱好者可以下载C程序学习,DIYer只需会下载HEX即可。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4996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6480

下载设置图!

2S及3S电调只需设置内部时钟为12.000MHz即可!其余均使用默认配置。
如果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现象,可以试下勾选“下次下载擦除EEPROM”重新下载两次试一试

网友:
想请教楼主萝丽电调和接收的接线,我做了萝丽6通接收和高压有刷电调,但我以前没接触过这些,不知道怎么接线。我是玩车模的,需要控制两个电机。希望楼主能在原理图上标注下接线,谢谢楼主了!

网友(2022-04-05):
下载了,做一个试一试。感觉元件很少,很简单的样子。但程序自己是一点也看不懂,但元件焊接和下载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感谢分享。

网友(2022-01-23):
为了存币,看帖必回

网友(2021-09-13):
讚  趕快買材料試試

网友:
学习一下,不过有刷双路双向的好像是最新的

网友(2021-07-05):
学习了,真的非常好。

网友:
请问第一个最简1S电调程序

网友:
看完了心中倏尔润朗,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

楼主(2018-12-27):
打包附件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In_pal 1500 遥控,接收,

网友(点评):
你没事干乱发 没用的附件干什么,一不小心点错扣牛币,居心叵测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真的是雪中送炭!
感谢我爱萝莉老师无私奉献!

网友:
手机下载不了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Rocklive 7038 !今晚电脑试试

网友:
我爱萝莉,希望大神在出神作

网友:
顶一个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wyd1996 2806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航模,模型,电池,舵机,电调 作者:wyd1996 7743

网友:
为什么一下载就扣去了20个牛币?

网友:
还不至20个牛币,我刚才一查莫名其妙又少了10个牛币,一共扣了30个牛币,真奇怪?

网友A:
为什么下载了都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下载了都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

我试了一下,能下,下载了用的winrar能正常解压。你要换个解压软件试试,或者加qq群556473744,272416403。

网友:
萝丽大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能下,下载了用的winrar能正常解压。你要换个解压软件试试,或者加qq群556473744,272416403 ...

网友:
新人努力学习中

网友B:
这个更新贴该收藏,应该有用

网友:
楼主很厉害,膜拜膜拜。正在学画板子

网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tom6758 3585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tom6758 5675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tom6758 2798

网友:
全N有刷电调没有源码吗?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赞

网友(2019-02-11):
感谢楼主的转载,感谢萝莉大神。

网友:
膜拜 谢谢分享 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
大神为什么我做的电调全N的就一个方向

网友:
管子链接起来就热,全N有刷电调,求大神帮助

网友:
很不错。我也想弄。

网友:
做一个1S有刷试试

网友:
知识性的知识,顶

网友(2019-03-24):
有没有收藏那个拉烟 那个电调

网友:
要做一个,已经有一个成功了,

网友:
没有源程序么????????

网友:
下不了,没牛币

网友:
网上买了一个烧了,准备换个mcu

网友:
准备学做电调,要仔细研究一下萝丽贴子。

网友:
好贴找了好久,又见萝丽大神的贴,做个全N的试试

网友(2019-04-28):
楼主能给个简版1s电调的固件吗,我在群里下载的固件好像和这个不匹配,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了,邮箱602469127@qq.com

网友:
有没有拉烟那个教程

网友:
学习中,关于小车电调要以应用了。谢谢大神

网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tom6758 7 这个 上电能用 但是STC会疯狂发热 然后马达就不转了

网友:
大电流PN版有做成功的吗?我做了两个都没成功。

网友:
很好的东西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萝丽大法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9-05-31):
我也给了一个单向7043

网友:
程序下载成功了屏幕点不着

网友:
学习一下,正在做接收。先从简单的做起

网友(2019-07-02):
牛笔不够不能下载呀

网友:
新人,已经完成三代空及接收机,就差电调了,学习中

网友:
我要古剑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琢磨儿侠 5744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琢磨儿侠 7510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琢磨儿侠 4873

网友(2019-09-10):
这个更新贴该收藏

网友:
这个全n的有源码吗?感觉资料不全啊

网友:
我焊了个全N的,现在有免费打板,不知道有没有 高人画的板呢。打个板就不用飞线了

网友(2019-10-20):
楼主大牛啊,期待用更小单片机,更整齐小巧、功能强大。

网友:
时隔好几年,经典永流传

网友:
仔细阅读了楼主的贴子

网友:
有一堆IRFP250N,做出来会是个什么鬼?

网友:
请问升压模块是什么型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2019-11-24):
学习了,比我焊的漂亮多了

网友:
顶一下,先赚点牛币

网友:
不用3205。用1404是不是就不用升压20V了

网友:
一天一个新技能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学到了

网友:
这个链接好像是错的,大神,你要有空就看看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更新贴该收藏,应该有用

自己回

网友:
1s那个在哪里下载

网友(2019-12-26):
不错,很全不错,很全不错,很全不错,很全不错,很全

网友:
全N版的电调,为啥要升压到20V呢,IRF3205完全导通电压为10V,用3S以上电池,加一个7809或是7812稳压管,不是也可以吗?110A的电流如何被你写成20A呢?

网友:
文件要换个解压软件打的开了。

网友(2020-02-02):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66qingmeng 3143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66qingmeng 4469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66qingmeng 2857

网友(2020-03-11):
了解一下,改天做一个

网友:
哪位大佬有电路原理图

网友:
小手一抖 牛币到手

网友:
我想下载c源程序,不晓得是哪一个?

网友:
天天学习,飞翔蓝天白云!不忘开源,感恩有你!

网友(2020-04-16):
内功已修炼,准备开始实战,PN开始。

网友:
给个大大的赞,加油

网友:
谢谢,了解下,准备做个试试

网友:
已经做了一版本

网友:
上电会短路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5-29):
收藏,动手做一个

网友:
源码在哪下····

网友:
换了台电脑,可以正常打开了,谢谢!

网友:
第一个源码固件在哪··是不是用第二个?

网友:
烧写成功··但是用不了 我就的是fsi6x   接收机ia6b还是我用的方法不对

网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睡懒觉 68 大佬这样算可以了把·怎么使用·不会用

网友(2020-07-02):
不好意思··我没能让他转起来

网友:
简易的成功,pn的过不了,接线也没毛病。就是刷不了

网友:
神级的DIY,膜拜,必须顶一下。感谢大神的教程。

网友:
这个好,可以做个空心杯小四轴玩下

网友(2020-08-21):
接收能对上频但不能控制电调

网友:
搞个电调玩飞机,厉害了

网友:
呵呵我的手抛机就差两个电调了

网友(2020-10-09):
学习中,做的对频不了怎么办??

网友(2020-11-27):
每日来学习一点知识

网友(2021-03-30):
留个记号,学习一下做电调

网友(2021-05-10):
感谢楼主分享,的确相当有用

网友(2021-06-19):
更新贴该收藏,应该有用

网友:
顶楼主,多年的梦想成真了

网友(2022-04-12):
SDM 顶顶更健康

网友:
请教大家,下拉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大神简单版没线性啊,pn板能搞个不带刹车的吗?求教大家

网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backkom5166 5574 期待大神回归

网友:
期待大神回归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  作者:backkom5166 1255 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
是不是点一次扣一次

网友: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网友(2022-05-15):
我的简易pn电调,遥控一关,电机就狂转,这是什么问题,连接上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