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转

楼主(2018-12-27):
我在想这是电机的原因还是飞控【F3】的原因,这是在飞行五六分钟后发生的,电池【1500】电量一般。

网友:
检查线路,线路没问题的话那就应该出在电机或者电调上面了,一项一项排除看看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飞控问题

网友(2019-01-28):
翱胜的f200  我用着也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
油门行程效准

网友:
我有个成品无人机,自动降落后应该4个桨转待机的,但是只有一个桨慢转,但是不影响飞和其它功能

网友:
飞控原因,水平校准,油门校准

楼主(2019-02-27):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