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电机KV值怎么改

楼主(2018-12-27):
大神进来帮我看看,电机KV值怎么改
让这个935KV,线圈怎么绕,能让KV值翻一倍,最好在2000以上

网友:
光只减少匝数也有问题吧?

网友A:
改成单粗线或者多股线,然后绕6圈差不多就是2600KV,7圈是2300KV,8圈差不多就是2000KV了

楼主:
高手  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单粗线或者多股线,然后绕6圈差不多就是2600KV,7圈是2300KV,8圈差不多就是2000KV了 ...

已经把线圈拆了,14匝,三股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拆下来的漆包线折成一半变成6股在绕回去。但是要确保线没拆坏。

网友B:
用0.41的线,双股6圈,kv大概在1800左右。绕5圈大概就是2200左右了。我自己绕过的,郎宇2212 1400kv改线

网友:
因为这个转子是14p的磁铁,不是10p的磁铁。7-8圈kv还不能提高到20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41的线,双股6圈,kv大概在1800左右。绕5圈大概就是2200左右了。我自己绕过的,郎宇2212 1400kv改线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C:
是否能考虑改变接法,星型接法和三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能考虑改变接法,星型接法和三角接法

之前都是三角接法,改星形接法不可行

楼主:
手头只有这个粗的漆包线,多粗也不知道,是从隔离变压器上拆的,绕了7匝

网友D:
数一下原来多少圈,确定需要的KV值,比如2000KV。935*线圈数/2000,得出结果取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一下原来多少圈,确定需要的KV值,比如2000KV。935*线圈数/2000,得出结果取整即可 ...

已经测试,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都是三角接法,改星形接法不可行

可是微型的小电机,比如0703.0605可都是星星接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微型的小电机,比如0703.0605可都是星星接法哦

星型接法线圈电压低电流小,小电机使用
工业大电机都才用成本很低的星三角降压启动
,根据自身情况使用

网友:
原则是同等线的型号,圈数越少KV值越大,圈数越多KV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