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数传图传不差天线就会烧?谁能跟我讲讲其中奥妙?

楼主(2018-12-27):
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都会烧,一般小功率的没事。接收也没事。

谢谢。不过我想知道烧掉的原理是啥

网友B:
图传功放将功率放大,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没有天线功率都用于内部发热,烧坏芯片,通俗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功放将功率放大,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没有天线功率都用于内部发热,烧坏芯片,通俗说法

所以是温度高烧坏的那种?不是什么电压击穿那种“烧掉”吗?

网友C:
鉴于前几天烧了一个,搜了半天资料,了解一个大概,基本上就类似于话筒离功放太近一个意思(所谓的自激),功放把微弱频率信号放大,这个时候如果在输出端这频率没有经过闭合线圈发射出去(电磁波必须是闭合线路,这个你应该懂)或者个放大频率被输入端感应到,那么就会无限死循环持续放大这个频率(放大一般是多级放大,后端三极管的集电极得不到从发射极回来的电流信号,那么基极信号得不到放大,电路会增大前段三极管输入功率),那么功放就GAME OVER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闭合的线圈(天线)或者有足够电容能力(电容导交流)的天线,才能保证不烧。在无线电领域这叫做驻波效应,想要避免被烧,可以在输出端装一个自耦电感或电容,但是会降低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于前几天烧了一个,搜了半天资料,了解一个大概,基本上就类似于话筒离功放太近一个意思(所谓的自激), ...

厉害!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又超过了我的知识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鉴于前几天烧了一个,搜了半天资料,了解一个大概,基本上就类似于话筒离功放太近一个意思(所谓的自激), ...

学习了!!!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把枪口堵住开枪会不会炸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鉴于前几天烧了一个,搜了半天资料,了解一个大概,基本上就类似于话筒离功放太近一个意思(所谓的自激), ...

所谓的闭合天线就是蘑菇天线楼,但是棒子天线怎么解释,不闭合,就是一小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闭合天线就是蘑菇天线楼,但是棒子天线怎么解释,不闭合,就是一小段线

高频下电容不是直流下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闭合天线就是蘑菇天线楼,但是棒子天线怎么解释,不闭合,就是一小段线

你可以测一下它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把枪口堵住开枪会不会炸膛?

话虽如此,但是我更想了解真正的机理~

网友:
图传发射功率较大,它的输出电路,天线是参与谐振的。实际情况是如果天线处于谐振状态,那么功率管通过的电流最低,天线发射效率也最高。当去掉天线时,发射回路处于失谐状态,这时天线回路等效阻抗很低,功率管就会有超过正常时的大电流流过,很快功率管会过流而损坏。对于闭合回路的理解,不能说鞭状天线就不闭合,在高频状态下,它是可以形成谐振回路的。

网友:
不要纠结,反正上天线在上电就好

网友:
没有天线,电磁辐射发散不出去,信号被反射回去,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发热烧坏

网友:
有请枫叶大神

网友:
先插天线再加电,总得按顺序来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