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电机维修的几点经验

楼主(2018-12-28):
先把原来的漆包线拆下来,把轴承拆下来,用60W电烙铁把定子烫下来,然后重新绕线,怎么绕线网上有,在这就不说了。绕好之后,通电测试,电机转动,但发热严重,烫手。又重新绕了几遍,故障依旧。
分析可能是拆定子时把绝缘漆烫坏了,用万用表测量线圈和定子之间短路,定子重新浸绝缘漆,一遍不行就两遍,一定要有厚度,
绕线时才不会破坏漆包线绝缘层,每绕好一组,都要用万用表测一下绕组和定子之间的阻值,若短路,就要重绕或再浸漆。
全部绕好后,通电测试正常运转,再把定子浸一下绝缘漆,装到底座上,带漆稍干后,清理掉定子外侧多余漆膜,干透后装好即可。
0.51的漆包线,6圈

网友A:
6匝太少了,最起码11匝,或者12匝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匝太少了,最起码11匝,或者12匝

朋友,2205,2600kv需要多少匝,多粗的铜线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怎么拆卡簧?那破卡簧太小了,卡簧钳没法用

网友:
AV画质……看着好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怎么拆卡簧?那破卡簧太小了,卡簧钳没法用

用尖头镊子,或找个硬点的针状物,直接撬下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匝太少了,最起码11匝,或者12匝

KV值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一直没学会绕电机,动平衡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