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进水

楼主(2018-12-28):
请问多旋翼在下小雨无风的天气可以飞吗?电机进水了会不会坏

网友A:
电机不会,电调那些的会烧

网友:
电机都有防水的了

网友:
电机一般都没问题,其他要做防水

网友:
做船的很多把无刷电机直接浸在水里

网友B:
小学生都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会,电调那些的会烧

感谢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学生都知道吧?

可以我小学还没毕业

网友:
电调接收机这些着重防水,电机本身就是漆包线绝缘的
多轴的飞控防水不好做,全密封没办法检测气压控制高低

网友C:
无刷电机没事的,我穿越雨天玩都没事,一定要把电调飞控图传做防水,要不然  我的抽风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没事的,我穿越雨天玩都没事,一定要把电调飞控图传做防水,要不然我的抽风好几次

好的,懂了谢谢

网友:
除了电机其他都不行

网友D:
给飞机打个小雨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飞机打个小雨伞吧

你真调皮

网友E:
雨伞不行,顶风会吹翻上去的,要穿雨衣(保鲜膜滚一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雨伞不行,顶风会吹翻上去的,要穿雨衣(保鲜膜滚一圈就好了)

我见过      ,还真有裹保鲜膜的

网友(2019-01-30):
可以,不会坏。电机肯定是不会坏的,要担心的是飞控,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