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配件装了一架长续航的固定翼

楼主(2018-12-28):
用的inav固件,穿越机的机架,电调电机都用的穿越机的配件,机翼和机尾请了一个做风筝的老师傅做的,大家看看一架飞机,50公里飞的到吗?

网友A:
确定没打错?5KM,或许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打错?5KM,或许有可能。。

得了吧,我的穿越机都能飞七公里啊

网友B:
不跨个省哪对得起那位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跨个省哪对得起那位老师傅

人家手艺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手艺不错

没有调侃老师傅的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调侃老师傅的意思哈

是的,以后自己做

网友C:
看的我心痒痒  机架一大堆还有个冲浪者

网友:
要啥有啥,就是动手差

网友D:
50公里肯定是飞不到 绕圈 10公里没问题
类似动力飞机相当不抗风 风大就直接把飞机轰下来 甚至没法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我心痒痒机架一大堆还有个冲浪者

冲浪者飞过,速度非常慢,逆风可以悬停在空中,因此不合适远航,大风天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公里肯定是飞不到 绕圈 10公里没问题
类似动力飞机相当不抗风 风大就直接把飞机轰下来 甚至没法回家 ...

别小看这架飞机,我的210穿越机都能飞7公里

网友E:
50公里?想啥呢,你要考虑到天气环境因素啊,这飞机这面的大小能抗风吗?目测估计翼展还不到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公里?想啥呢,你要考虑到天气环境因素啊,这飞机这面的大小能抗风吗?目测估计翼展还不到80吧。 ...

正好80,信心挺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公里?想啥呢,你要考虑到天气环境因素啊,这飞机这面的大小能抗风吗?目测估计翼展还不到80吧。 ...

今天试飞,扔出去就爬升,当初还担心飞机点下来。实际上飞行速度挺快的,目测,逆风有4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扔出去就爬升,当初还担心飞机点下来。实际上飞行速度挺快的,目测,逆风有40

一般飞飞是够了,有大风飞机小,重量小,还是不抗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小看这架飞机,我的210穿越机都能飞7公里

穿越机飞七公里不稀奇,你这个飞50公里就稀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好80,信心挺足的

这架飞机飞50的话清男大神估计要吐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架飞机飞50的话清男大神估计要吐血了

等着测试数据,如果不行就改机翼,折腾不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等着测试数据,如果不行就改机翼,折腾不止

我想清男大神吐不了血,如果这飞机真的可以实现你的目标,什么天捷力,什么天行者,通通都可以关门了

网友G:
飞机做的真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清男大神吐不了血,如果这飞机真的可以实现你的目标,什么天捷力,什么天行者,通通都可以关门了

是的,哟也这么想的,但是折腾之心不死,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做的真不错,顶一个,

是的,老师傅手艺不错

网友H(2019-02-12):
上18650吧,能量密度比聚合物电池高,很适合fpv远航这种对电池放电倍数要求不大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18650吧,能量密度比聚合物电池高,很适合fpv远航这种对电池放电倍数要求不大的场合

已经用18650测试,最多十公里

网友:
支持楼主使劲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18650测试,最多十公里

楼主用的单节多大的
建议用三洋GA LGmj1这种单节3500mah  放电10a的 ,能量密度比一般聚合物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