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4s航模电池

楼主(2018-12-29):
第一做,看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电池标准4s3300毫安

网友:
洞洞板不容易联电吗

网友A:
其实你买两个氧化铝棒,找一块现成的电池,接上电直接点镍片也能点上,根本不用锡焊和洞洞板

网友B:
洞洞板用的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洞洞板用的给力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买两个氧化铝棒,找一块现成的电池,接上电直接点镍片也能点上,根本不用锡焊和洞洞板 ...

这个还真不知道,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网友C:
短路什么的 问题不大 做好绝缘就行 不放心就弄点绿油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什么的 问题不大 做好绝缘就行 不放心就弄点绿油抹上

嗯嗯,很注意安全事项的

网友:
没必要用洞洞板直接焊接就行

网友:
今天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