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怎么和乐迪接收机连接啊

楼主(2018-12-29):
用的sbus模式 图一的黑红黄为 负 5v 信号怎么跟图二接收机连接

网友:
你不都接上了吗?还要怎么接?你飞控图片上右边那三根线插SBUS也可以插PPM也行,关键是插上了要到调参软件里面去选择SBUS或者PPM

网友:
接收机切换到sbus模式 官网有说明书

网友:
上中下为信号正负

楼主:
谢谢各位 原来是飞控调参里没改uart6

网友(2019-08-24):
切换接收机模式。乐迪一般是快速按两下接收机上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