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穿越机的超远距离fpv和失控返航的配置

楼主(2018-12-29):
玩航模已经很多年了,从直升机到固定翼,然后是穿越机。我玩穿越机的玩法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样,喜欢远航,是一种非常另内的玩法。就 是因为远航,开始玩inav固件。
为了穿越机远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后飞丢了5台穿越机,这其中有自己作死的因素,也有硬件故障,更有固件的问题。在这里分享一下 飞行经验,希望广大摩友们少走弯路,有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
友情提醒一点,玩航模远航,别在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尽量选择农田多的地方,避开人群。

楼主(2019-09-04):
引用 网友A:
大佬,华科尔d10的回传怎么用

我不用回传功能

网友A(2019-05-04):
大佬,华科尔d10的回传怎么用

楼主(2019-02-13):
引用 网友B:
5米远,没有建筑物遮挡

那应该不是信号不稳定引起的,你应该插上卡,看日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距离多远?飞机有没有被建筑物挡住?

5米远,没有建筑物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控今天在空中无法控制,自己乱飞,不知什么原因

控制距离多远?飞机有没有被建筑物挡住?

网友B:
我的飞控今天在空中无法控制,自己乱飞,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成大疆了

还是玩这个开心,还能自己折腾

网友C:
都成大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的什么型号gps?带罗盘吗?

gps带罗盘的,用的最垃圾的gps

楼主(2018-12-29):
穿越机的硬件配置
配置如下:
机架:QAV210机架(够老的机架)
电机:2204 2300kv电机
电调:30A
接收机:华科尔SBUS
摄像头:索尼监控摄像头
桨:5045两叶平头桨
图传:熊猫600毫瓦
天线:枫叶棍子
飞控:OMNI F4 PRO(V2)
电池:3S 2200格式20c
机架采用的210的5寸机架,主要原因还是携带方便,特别出远门旅行的时候,带着这个小玩意比精灵方便多了。网上也有人用7寸机架远航的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因人而异。
电池采用的3S 2200格式20c,算下来这种电池经济实惠,不需要高放电率,只要它能持续稳定的放电足够了,续航在8-10分钟左右,按照60公里每小时计算,这点时间足够飞行很远距离了。
电机方面,用的最普通的2204电机,长距离飞行不需要太大的动力,大动力的电机意味着重量和能耗,这两点正好是远航忌讳的。

网友:
照片色彩真不错

楼主:
最远距离,飞行了6.9公里

楼主:
农田上远距离飞行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修的不错

谢谢,的确后期加工过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后期加工过得

哈哈

网友F:
fuav的接收效果奇差无比,还反应慢半拍,做个监视器都有点费劲。

网友G:
楼主  原图是什么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av的接收效果奇差无比,还反应慢半拍,做个监视器都有点费劲。

我用它飞穿越,没感觉到慢,穿小树林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原图是什么拍的啊

飞萤q6,这东西还不错,
给你看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遥控呢

华科尔d10,加了功放啊,便宜又好用

网友I:
D10功率完全碾压别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D10功率完全碾压别的遥控器

是的,没有功放,测试下来飞行1.7公里

网友:
小机器远航不稳定吧,还是用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功放,测试下来飞行1.7公里

应该不止这个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萤q6,这东西还不错,
给你看个视频

好漂亮的地方  这是哪里呀

网友:
顶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在这种小机架上 图传 接收机 和gps天线的放置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帖子结束了吗?还以为有更精彩的内容,例如如何避免丢机,设置中容易错误不注意的地方

网友:
远航不是应该图传和遥控器应该能够支持才行吗?还有失控保护自动返航的设置,希望楼主有空自习讲讲这方面的配置。210机架十分钟的时间有点短了,既然是远航,换成18650的电池可以直接续航达到15分钟,如果用50机架,电池换成3s2p6000ma的,续航时间20分钟不是问题。

网友J:
论坛不是有人用御的电机做的350的机架续航达到了50分钟吗?这种用来搞个远航只怕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论坛不是有人用御的电机做的350的机架续航达到了50分钟吗?这种用来搞个远航只怕还是不错的。 ...

是的,那飞机续航的确不错,就怕风阻太大,大风天回不来,穿越机至少不怎么怕风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那飞机续航的确不错,就怕风阻太大,大风天回不来,穿越机至少不怎么怕风吧

有道理,不过太大的风确实是个比较危险的因素。主要还是想问问楼主的图传和遥控器配置,能够远航的配置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道理,不过太大的风确实是个比较危险的因素。主要还是想问问楼主的图传和遥控器配置,能够远航的配置需 ...

图传就用普通的熊猫600 毫瓦的图传,遥控器加了一个信号放大器

网友K:
你应该玩mavic电机的那套,b站有人做饭了40分钟,而且体积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应该玩mavic电机的那套,b站有人做饭了40分钟,而且体积也不大

我也打算搞一台这样的飞机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GPS,怎么设置的

网友L:
你在这里也有发帖啊,我在我爱上一直问你问题来!叫柏油路上是我!我这这里直升机的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在这里也有发帖啊,我在我爱上一直问你问题来!叫柏油路上是我!我这这里直升机的版主!

好久没去那个论坛了,我的qq3126614,有事直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GPS,怎么设置的

我买了一块bn220型号的gps,地磁模块买的1元多的,然后自己焊接起来

网友D(2019-01-31):
请问用的什么型号gps?带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