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航线掉高

楼主(2018-12-29):
哪吒MV1飞航线的时候掉高,电池25C
5200mah.请问怎么调感度解决,还是说是电池不行,我一直怀疑电池,轴距600  1555桨4110电机30A电调

网友:
具体点,掉高的原因多了去了,要是电池问题的话,就不是掉高是掉落了

网友A:
电池问题就炸机了,气压计可能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问题就炸机了,气压计可能受到干扰。

靠谱,改天用锡纸包住看看

网友(2019-04-21):
引用 楼主:
靠谱,改天用锡纸包住看看

锡纸效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