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自动平衡和飞控

楼主(2018-12-30):
大家好,刚入门的新手,想请教自动平衡系统和飞控的区别,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A:
功能区别,飞控不仅仅能平衡飞机,还有GPS返航定高定位,osD叠加视频回传,数据回传,各种飞行模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区别,飞控不仅仅能平衡飞机,还有GPS返航定高定位,osD叠加视频回传,数据回传,各种飞行模式等等

哦哦,谢谢,就是所谓的一键救机也可以吗?关了油门自己飘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就是所谓的一键救机也可以吗?关了油门自己飘下来

呵呵,所谓一键救机也是人设定的,有点玩具飞机无非就是设定了一个悬停功能,至于风吹跑了你救得回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就是所谓的一键救机也可以吗?关了油门自己飘下来

关油门直接就砸下来了,不是飘下来
关控我慢慢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就是所谓的一键救机也可以吗?关了油门自己飘下来

没有那种操作的,返航回来头顶盘旋,自己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油门直接就砸下来了,不是飘下来
关控我慢慢降落

哦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