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什么固定翼,求推荐用什么飞控好用简单

楼主(2018-12-30):
新手飞什么固定翼好飞的,用什么飞控简单好用

网友A:
冲浪X8,便宜,飘,好飞,炸了好修,简单好用就切糕吧啊

网友:
我建议,买一个kt板的叛逆者(加宽)的那种,大概二十多块钱,这样的飞机好飞也好修,价格也不贵,想要速度也能飞挺快,不要速度,它的翼展也相当大,滑翔能力挺强的,新手玩挺好的,然后买一个二手的apm和一个gps,价格控制在150元以内,电调、电机二手的xxd二、三十元左右,舵机如果不上数传的话就买个便宜的二手的就行,上数传,就买个稍好一点的品牌舵机,其实像电流计、数传等暂时都不用买,有没有都行。

网友:
魔术版,练模拟器,手动就好

网友:
飘飘机   冲浪者  纸飞机  赛斯纳   微风   都是新手的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X8,便宜,飘,好飞,炸了好修,简单好用就切糕吧啊

感谢买了冲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