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自定义固件加载出现通信错误,罗盘校准没有彩色的点)

楼主(2018-12-30):
有没有大佬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
第一检查驱动,第二很多电脑是系统问题没办法连上,重装系统可以解决,APM就是折腾,慢慢来吧

网友:
内外罗盘选对了没有

楼主:
最主要问题是固件加载出现通信连接失败的原因不知道

网友:
恭喜你罗盘坏了

网友:
上次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返厂了

网友:
罗盘从新校准一下,然后关控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