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竟然二百米失控???

楼主(2018-12-30):
在学校的一块空地飞穿越,周围没发现有干扰源,然而这才一点距离就失控????
用的是原厂ppm/wbus接收机,开ppm模式,5v供电,天线垂直地面用尼龙扎带支起来,离图传天线也挺远的
第二张截图是信号刚恢复

网友(2019-10-19):
引用 楼主:
发现接收机的天线长度比计算的理论长度短了5mm,是否会导致效率低下?已经重新焊了一下,调整了长度,有空 ...

短 5mm是影响不大的,看看馈线有没有破皮的

网友(2019-06-01):
看不懂 凑个热闹

网友:
远离通信塔要不就提控回家了

楼主(2018-12-30):
上面2km的都有毒吧,,,,,为啥我的就失控emmmmm

网友:
2.6km路过

网友:
哈哈哈,正常都不会这么短

网友:
学校干扰严重

网友:
学校干扰最大,WIFI信号,手机信号

网友:
你的还带定位?

网友:
2km穿江稳定

网友:
换frsky吧配上915高频头15公里妥妥的

网友:
返航稳定吗

网友A:
天地飞7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控和接收机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7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控和接收机的天线

发现接收机的天线长度比计算的理论长度短了5mm,是否会导致效率低下?已经重新焊了一下,调整了长度,有空去拉剧试试

楼主:
用的bf,在地面站添加GPS rescue模式后无法解锁(已经搜到19星了)于是就没开这个功能

网友(2019-02-07):
引用 楼主:
发现接收机的天线长度比计算的理论长度短了5mm,是否会导致效率低下?已经重新焊了一下,调整了长度,有空 ...

5mm 影响不大,检查一下屏蔽线有没有破损的,主要是接收机 天线出壳的位置,发射机天线转动那个位置。你这个问题一般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2019-03-14):
14年都时候我那天地飞7也就300米失控。不知道论坛上说2公里都都是什么鬼

网友(2019-05-28):
引用 楼主:
发现接收机的天线长度比计算的理论长度短了5mm,是否会导致效率低下?已经重新焊了一下,调整了长度,有空 ...

天线那个尾巴短5mm不会对距离影响这么大,检查一下天线的屏蔽层有没有断开,焊点有没有脱开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