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解不了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30):
(图片)

网友A:
GPS未定位

网友:
好像在arming把1改为0无要求解锁,就行了 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未定位

去了外面GpS定位了也解不了锁

网友:
绑定福斯f3飞控照样解不了锁

网友:
到泡泡实验室看看

网友:
看看泡泡教程,肯定还有条件美满足

网友:
飞行模式选择自稳。不要开围栏功能试试

网友:
检查gps是否是好的

网友:
GPS为定位,主要有可能信号干扰或者在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