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8-12-31):
富斯i6s遥控,omnibusf4,富斯x6a接收
端口串口等如图应该是调好了。
       但连接地面站,开起遥控后,接收器那一栏却不动,试了几十次中有一次成功,之后重连又没信号了。
       开启遥控有显示电池电压,接收器的灯也有闪烁,所以应该不是对频问题。
      接收器用的ibus,飞控也有短路sbus
新人第一机,向诸位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动

为什么

网友B:
接收机选择sbus厂商也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选择sbus厂商也要选

接收只能ibus或ppm,但我飞控短路的是s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只能ibus或ppm,但我飞控短路的是sbus

配置页面。两个都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页面。两个都要选。

这样?

网友C:
我也用的福斯,是i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福斯,是i6

同为穷人控

网友:
富斯i6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