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驱动e800电机

楼主(2018-12-31):
使用好盈20A电调,4s供电,有没有哪位模友尝试过呢?

网友:
不清楚,4S的。。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使用原配的1345桨会动力不足,需要改用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使用原配的1345桨会动力不足,需要改用15寸桨

那太好了,目前用2216,只是担心换了大桨大电机,低电压使用时力效反而不如原先了

网友:
没问题,,我的2810与你同级。。用乐天20a,,,510上角机架,11吋桨,,昨天试飞性能好,估計用12吋桨,最大起飞重量2、5Kg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的电机小过E800。 三分一马力,,以为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