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给这台无人机配上遥控器和接收板?

楼主(2018-12-31):
我有一台中科新松公司出的四轴旋翼天巡者V1.0无人机,现遥控器已丢失。现想在论坛里恳请有那位高手能帮我配上遥控器或改装配上遥控器。有酬谢!

网友:
        你这去买台新的还方便点,这种玩意你想自己配上遥控等于要破解他们的整个代码,光解码费用都不知道买多少台了。

网友:
F1的没玩过,在玩F3

楼主:
有网友说买个接收板和遥控器配套就搞掂,不知是真还是假?求解!

网友:
自己配的话比较难搞,对于商品机来说

网友:
只有咸鱼求一个遥控器呢

楼主:
看来帖子要黄了,怎不见大神出山?

网友:
看看他的遥控接收芯片,然后推测一下它的接收模式,pwm.ppm.还是sbus.再想办法配遥控器,即便是商品机,也是遵循一定协议的,

网友:
哦(⊙o⊙)哦看到了,nrf24l01.这个就难办了,我估计它是用f103解码的,只能试试看,用单片机试试吧,如果你愿意折腾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网友说买个接收板和遥控器配套就搞掂,不知是真还是假?求解!

不行的,它这个是自带接收,然后用单片机解码的,如果你玩过stm32,就自己写一个nrf24l04的驱动,再发送一些ppm数据,或者pwm试试,

网友:
丢飞机的常见,丢遥控器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拾到的。

楼主:
多谢上几位大神的指点,但无奈自已是小白。看来这台机子要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