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8-12-31):
自用EWRF e708TM3图传,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传输距离不管多少功率都是十几米就没了,已排除接收器问题,天线也换了好多个,场地干扰也可以排除,换了好多个场地,同样的场地、天线、接收,其他的无故障图传就没问题,频点也换了个遍都一样,无摔与炸,以前使用时随便几百米都没问题

用万用表测得电流情况如下:

供电电压15.52V
600mw  0.25A     3.88W
200mw  0.15A     2.32W
25mw    0.08A     1.24W
off          0.04A     0.62W

请教一下懂的大佬解答 感谢

网友A:
功放烧了,修的价值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烧了,修的价值不大

返厂免费修了

网友:
同款也烧了,据说也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返厂也是给你换中间的图传5823S模块,检修的成本比换更高

网友B:
换新的这种图传应该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这种图传应该不贵吧

新的 100不到   不过能修好最好 省点钱

网友C:
同款,同故障,同样无摔无炸。返厂修的,厂家售后特别好。比tm25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同故障,同样无摔无炸。返厂修的,厂家售后特别好。比tm25好。

我也返厂了 不知道多久发回来

网友:
我的创新科2w也烧了,我老师没上天线就上电,买了芯片换上好了后来又没上天线通了会儿电又烧了,从买来到现在总共烧了三次,我换了三次,还能用好好的

网友:
能不能拍个背面照片,看看什么型号的功放管淘宝买一个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