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乐迪at9s设置油门锁么?

楼主(2018-12-31):
玩固定翼板机,怎么设置油门锁

网友A:
什么是油门锁要实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油门锁要实现什么

就是设置一个可以锁定油门的键

网友B:
这是飞控设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飞控设置的吧

就是设一个油门锁

网友:
油门设置一下舵量百分比可以实现油门最大输出是多少

网友:
油门是给多收有多少没听说过油门锁呀

网友A:
那就试试混控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试混控能不能实现

好吧,我也不太懂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开关来锁定油门防止误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开关来锁定油门防止误操作吗

对,因为怕误操作被螺旋桨打到

网友A:
等明天我看看吧如果可以我在告诉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明天我看看吧如果可以我在告诉你方法

好,太感谢你了

网友C:
我知道,加我QQ
18305171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加我QQ
1830517134

加你好友了

网友:
那个叫油门锁定好大的文字

网友A:
At9s有一个油门关闭功能应该可以实现你要的

网友:
在说明书里有说明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如果您是想通过一些设置来防止误操作而产生的安全问题,
飞控那边您可以装一个安全开关,通过安全开关来解锁。

遥控器这边您可以设置一下油门低位报警,这个功能
在基础菜单——功能设置里,把油门低位设置为ON之后,
当你开机时油门杆没有放在最下方,系统就会发出警报提示您。

网友(2019-02-01):
可以用油门曲线来解决这个问题设置一个开关油门曲线0

网友(2019-05-13):
我猜楼主是要在遥控器上面设置一个开关,用开关来控制油门是否启用,可以打开基础菜单,选择油门关闭菜单,进入,混控选择打开或者关闭都没事,然后拨动滚轮,光标移到开关选项处,选择一个二段开关,然后下一项位置处,选择up或者是down,然后就可以用一个扭子开关控制油门是否锁定

网友:
打开油门关闭选项,如图设置后,左上角A的两段开关下是油门关闭,上是开启。

网友(2019-06-23):
设置里不是有油门关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9s有一个油门关闭功能应该可以实现你要的

我记得也是在这个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