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进来看看电调怎么选把,谢谢

楼主(2019-01-01):
小白第一次装机,打算搞210mm,以下是配置,比较纠结电调那个比较好,求建议,大家新年快乐,还有就是这配置齐了没有,还需要其他配件吗

以上三个电调怎么选

网友A:
好盈BLS 30A 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BLS 30A 够你用了

好,谢谢了

网友B:
提醒一下天行者30A不支持4s电池,他这个电调对应的是固定翼用,不是四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天行者30A不支持4s电池,他这个电调对应的是固定翼用,不是四轴用 ...

固定翼也不用这种弱鸡,我还是喜欢用飞腾或者铂金pro

网友C:
电调和飞控垃圾,电池一百多的就行,95c没必要,你飞不到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D:
我现在 才知 天行者30a
不支持 4S电。。我的乐天20a就支持 4S电。我的 2、5KG航拍机。。这电调参数有说 至4S电

网友E:
强烈推荐158的4合一电调。

网友:
用好盈 30A 就可以了,很不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 才知 天行者30a
不支持 4S电。。我的乐天20a就支持 4S电。我的 2、5KG航拍机。。这电调参数有说 至4 ...

好盈飞腾V5和铂金PRO是高端系列,从40A就支持6s了,天行者是属于低端的,所以电压支持的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推荐158的4合一电调。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和飞控垃圾,电池一百多的就行,95c没必要,你飞不到那么大的电流

那么飞控有推荐的吗?这个不是很多人在用的F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推荐158的4合一电调。

刚刚到某宝找了一下,你说的是这个吗?会不会翻车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看清楚了,人家要组210款,你给人家推荐30A好盈,你们觉得30A装在210机型上,会美观吗?电调比机臂还粗 ...

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回复,还有就是我自己决定用30A的,是根据其他人的案例确定的,机架的话打算自己3D打印,所以机臂会作调整。
接收器准备用I6遥控自带的,请问那个尺寸怎么样?最后非常感谢你回复,学到了怎么选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自己打印机架那就没得说了,看自己喜好了,可以多加一处接收机放置槽

请问多加一处的原因是什么呢?连个接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考虑接受放置在什么位置吧!如果接图传的话,还要考虑图传放置,OSD等等,我是指常规的那种,高端的 ...

好的,谢谢提醒,我打算四层塔上去,(图传,分电板,飞控),接收器放尾巴,请问这样可信吗,可能高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盈飞腾V5和铂金PRO是高端系列,从40A就支持6s了,天行者是属于低端的,所以电压支持的很低。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小白就选便宜的,因为飞丢了真的很肉疼,好盈天行者那个是大电调,装机麻烦,乐天那个我也在用,感觉还行,个头非常小,支持DSHOT600,用起来很顺滑,后面银燕那个太贵了,练手不划算,不过网上有这玩意的套装,加4个RS2205一共388,就很划算,还有一个套装588的,那是专业玩家的选择,另外就是你的电机选大了,30A电调用上去的话,到了以后进阶阶段会不够用,选个2205就差不多了,真的练手的话,30块一个2204是个不错选择,电池最好选1300以下的,因为玩穿越机注意力高度集中你飞不了多长时间,1500的上去一个来回,回来还有电,再飞容易电量判断失误炸鸡,而且1300的一般比1500的轻很多

网友:
我比较推荐外星人电调,他是32位的,重量轻体积小,性能很强而且性价比比较高,一套才200元

网友E:
158你值得拥有买了两个日了好久没坏。炸机及时上锁。不要过载。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8你值得拥有买了两个日了好久没坏。炸机及时上锁。不要过载。不会烧

那么飞控有推荐吗

网友:
用好盈乐天,不要用天行者主要给固定翼用的,不适合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飞控有推荐吗

要么f3要么f4集成osd70元

网友:
用好盈30A电调!好盈这个品牌的电调我想应该最好了吧!又便宜

网友H:
还有充电器,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充电器,接收机

好的,谢谢

网友I:
机架窄机臂就4合1电调,宽机臂就独立电调,4合1那个158的不错,独立电调可以搜ufofpv,便宜质量也很好,用了一年多没问题…花飞入门25-30A就够了…电机入门2205也够了,不过买好点的吧,差了力气不够…电池入门练习推荐花牌80c白皮1300,或者格式funfly紫皮1300,都是入门级良心货,爽飞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架窄机臂就4合1电调,宽机臂就独立电调,4合1那个158的不错,独立电调可以搜ufofpv,便宜质量也很好,用 ...

谢谢回复,现在配件都买好了, 就差机架,然后装机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配件都买好了, 就差机架,然后装机了 哈哈

上图,哈哈

楼主:
哈哈,老铁,配件已下单,机架自己打,遥控用的是i6+接收器图片挂了,下面是配置
银燕RS2306 2400kv
电池1500 mah 85c
大通曼巴F405+四合一电调
熊猫5804
到时重开一个装机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看清楚了,人家要组210款,你给人家推荐30A好盈,你们觉得30A装在210机型上,会美观吗?电调比机臂还粗 ...

出来装逼的就混吧,谢谢,不受待见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强烈推荐158的4合一电调。

电调坏了那就全报销了,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调坏了那就全报销了,划不来

个人喜好。分体也要160。。158的四合一烧了就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老铁,配件已下单,机架自己打,遥控用的是i6+接收器图片挂了,下面是配置
银燕RS2306 2400kv
电池1 ...

有人说熊猫5804看人品,有些会遇到功率衰减严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