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刷了固件连接不上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9-01-02):
求助大神,我pix飞控刷了固件之后任何一个地面站连接不上了,怎么办

网友:
qgc试了没

网友A:
用那个版本的地面站刷的?
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刷完是否提示成功?
重新连接电脑,是否能看到COM口是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版本的地面站刷的?
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刷完是否提示成功?

1.3.62刷完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版本的地面站刷的?
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刷完是否提示成功?

我只能看到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