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XM+刷固件灯不亮

楼主(2019-01-03):
xm+刷固件接收机灯不亮,遥控是X9D  SE 遥控控的固件2.2.2,外置设备是开启的,3根杜邦线插控后面XM+亮红灯,开始刷固件的时候接收机不亮不闪烁,
测试2个接收机都是这样,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好像是你遥控器上面的插错了吧?从上到下依次应该是1是ppm 2空 3是+5v 4是负极 5是空,但是为什么你又能把高频头点亮!那就搞不懂了!

网友:
哦!是我搞错了,你是刷接收机!不好意思

网友A:
论坛和B站都有视频教程,搜索XM+升级或者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和B站都有视频教程,搜索XM+升级或者刷固件

就是按照教程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教程操作的

固件版本是多少 从官网下的吗

网友:
把内部高频头开启,外部高频头关闭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