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刷v2教程

楼主(2019-01-0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HmEzrFfq6ztRn-RvrWIGw 提取码:ld4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先短接f1f2进行飞控上电,插上LED灯连接数据线连电脑,下载大疆驱动,点升级就刷回精灵2了点开软件f1f2短接不变,飞控重新上电,连接电脑,选泽自己的飞控刷4.06,点flsh选择com端口确定刷机出现complte类似的英文代表成功主控断电,大疆官网下载NAZAV2调参软件,先断开f1f2,打开软件,上电,调参,切记勿更新,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A:
我把lite从V2给刷回来了

网友:
之前升级后,一开始飞行很稳定,后来LED灯就一直黄闪,接收机SBUS模式刷回lite后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lite从V2给刷回来了

我的是大疆精灵2的刷过v2了手贱升级了一下然后坏了有找到pt2软件重现刷回精灵2再去刷的v2

网友:
请问精灵2刷V2稳定吗?有什么好处?我也有精灵2+,觉得定点不稳,想尝试下?

网友:
序列号咋搞定呢?

网友(2021-04-06):
网盘过期了????密码不对呢

网友(2021-06-10):
这是啥意思,提取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