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解锁不了问题

楼主(2019-01-03):
哪位大神回答下,我naza飞控软件上电机测试不转,也解锁不了,油门行程都校准了,怎么回事

网友:
没用过这款飞控

网友:
naza用了很久了没出现过这现象

网友:
哪吒默认调参的时候不能解锁,谢谢

网友:
你的遥控器没有设置正确吧,我刚开始也是一样的,买回套件就组装起来了,用大疆的调参软件都设置过了,可就是飞控解不了锁,led模组闪黄灯,我建议你重新建个模型,恢复出厂然后再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