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回家,终于爽飞了

楼主(2019-01-03):
元旦回老家,把飞机也带上了,平时在镇子上不敢飞,这次带回去就是想爽飞一把

飞机刚到家的时候真是折腾,装完飞机发现两个舵机都坏了,一开始以为完蛋了,后来想起来家里还有一架小飞机,于是就把小飞机上面的舵机拆下来安装上去,ok,可以飞了

这次在广袤的田野上面终于来了一次又高又远的飞行,老家附近空域都是没有航线的  不要喷我

刚开始几次起飞,由于双发飞机,其中一个桨松了,每次抛飞后飞机都会倾斜炸鸡,以为飞控傻逼了,检查了好几次才发现问题

网友A:
200mw图传? 距离多少米啊?

网友:
哈哈哈,同款控!

网友B:
同款飞控

网友:
同款图传

网友C:
这图传这么牛

网友D:
有视频吗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回家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w图传? 距离多少米啊?

ts58200,这个图传在调试的时候最好调低功率,高功率发热大,频点飘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传这么牛

600mw,加上平板,马马虎虎吧,比我以前用的好,10km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飞控

哈哈,我这边几个朋友也是用这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吗看看

不会减视频,视频太长了,研究一下怎么减掉,

网友E:
飞控是司南吗?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是司南吗?稳定吗?

可以的,可以加他们群了解一下

网友F:
其实不建议把图传天线外面那个塑料壳去掉。会影响天线的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不建议把图传天线外面那个塑料壳去掉。会影响天线的谐振频率。

是的,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个

网友G:
X9D高频头距离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X9D高频头距离远吗?

可以,r9m, 目前100mw,可以飞到10km,接收机是r9mm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H:
好羡慕有场地的,小县城没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羡慕有场地的,小县城没地方啊

我也是在小县城上班,也就回老家才有机会这么飞

网友(2019-03-21):
我的奥姆威1W怎么500米都不行了

网友(2019-04-21):
什么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