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什么意思 怎么调 求解

楼主(2019-01-04):
求大神讲解

网友:
P比例值、I积分值、D微分值,每一个值都对应了模型各个方向运动纠偏量的大小,也就是每个值都控制了横滚、俯仰、旋转的纠偏处理值,组合起来就是9个数值要调整,还是比较复杂的,不过简单来说就是想要飞机姿态改变迅速,那么PID的值就是大小大,如果要求稳定平稳就是小大小,怎么样算合适呢,简单做法就是把飞机固定起来留出一定余量,用遥控器控制飞机改变姿态,要激进的话飞机在恢复平稳时不能来回晃动或者震动就差不多了。需要平稳呢就是飞机能慢慢恢复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
比较复杂,当年调了很久,最终还是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