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DSHOT模式下,没办法直接用接收机控制的吗?

楼主(2019-01-04):
之前一直用好盈的电调,具体用的时候里面是啥协议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油门行程校准后,可以直接用遥控器控制电机了。可是现在换了一个小牌子的电调,说是支持DSHOT,买回来后啥也没改就直接上接收机。可是油门只能使得电机起停,油门增加后,电机转速也没变化。问了某宝店家,他也解释的不清不楚,意思就是说DSHOT只能用飞控生成相关的信号给电调,直接用接收机是没办法操纵电调的。

我就有几个疑问:
1.我怎么知道电调出厂时里面用的协议是DSHOT还是普通的PWM?
2.听说电调在DSHOT协议下得靠能输出DSHOT相关信号的接收机或飞控才能使用,那万一控不支持这种协议咧?我用的DJI的N3飞控。这时候是不是得用那个什么BLHeliSuite软件来改电调固件呀?

补充一下,不是说DSHOT协议不需要油门行程校准吗?我用一般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方法操作,还是能听见电调有校准时的那段音乐。这说明电调此时的固件不是DSHOT协议吗?

网友A:
DSHOT和PWM不兼容,DSHOT是数波峰个数,PWM是数波峰长度,所以用PWM的接收机上DSHOT的电调,电调数到的波峰个数对了就启动,没了就停止,并不能调节速度。

网友B:
d是数字信号不通用的。有的电调同时兼容两种。没有的就……

网友C:
你的电调没有做行程校准

网友C:
支持DSHOT的意思是支持传统的pwm,同时兼容DSHOT。电调不会只支持DSHOT而不支持PWM。你自己都说了是小牌子的电调,小厂没有研发能力,都是网上复制开源代码,重新打包贴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HOT和PWM不兼容,DSHOT是数波峰个数,PWM是数波峰长度,所以用PWM的接收机上DSHOT的电调,电调数到的波峰 ...

我觉得应该电调只是具备兼容DSHOT模式,而同时最基本的PWM遥控方式应该也是支持的吧?后面我进BL32调参软件,试着把第一个参数Rampup Power拉到最大(默认50%),接收机就能通过电调顺利实现电调加减速了。其他东西都没改,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还有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小厂用的元器件不好的问题,不带桨时,电机转速好像增减还比较顺,但是带上桨后油门推到50-60%后就转速就上不去了,换了FLYCOLOR的电调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是数字信号不通用的。有的电调同时兼容两种。没有的就……

电调不应该是兼容Dshot 但也同时支持最基本的PWM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调没有做行程校准

做了的,但是没什么效果。后来我用BL32调参软件把rampup power这个参数拉到最大,就解决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不是说dshot不用进行行程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DSHOT的意思是支持传统的pwm,同时兼容DSHOT。电调不会只支持DSHOT而不支持PWM。你自己都说了是小牌子 ...

嗯。我也这么觉得。只是我不太清楚DSHOT协议这个东西是要自己设置以后才能生效还是电调能自动识别我输入的信号是DSHOT格式的还是pwm的?另外,我通过增大调参里的rampup power这个参数,就能实现调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电调只是具备兼容DSHOT模式,而同时最基本的PWM遥控方式应该也是支持的吧?后面我进BL32调参软 ...

拉长功率嘛,波形变长了,一段时间里连续长波当然能动了,这个时候电机脉动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长功率嘛,波形变长了,一段时间里连续长波当然能动了,这个时候电机脉动比较大的

所以我把rampup power这项参数修改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大油门时的抖震和推力无法继续增加是因为信号不能很好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