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APM飞控,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飞控太大不好装机吧?其实我也这样装过 在没有做减震之前装APM就是噩梦 极其不稳定 。用F4飞控刷PIX固件玩 的话比这个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太大不好装机吧?其实我也这样装过 在没有做减震之前装APM就是噩梦 极其不稳定 。用F4飞控刷PIX固件玩  ...

是吗,感觉还行吧,挺稳的

网友:
机壳和桨不搭

网友:
建议注意飞控的减震,及GPS的抗干扰屏蔽问题。

网友:
一款强大的过时产品,价格稍微有点贵相对于F系列的飞控来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太大不好装机吧?其实我也这样装过 在没有做减震之前装APM就是噩梦 极其不稳定 。用F4飞控刷PIX固件玩  ...

f4可以刷pix有教程没

网友C:
罗盘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放哪

GPS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S一起的

悬停时是不是发现在绕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停时是不是发现在绕圈圈

没有啊,就是不怎么抗风,

网友D:
你这个电池用几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池用几S的?

3s电池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4可以刷pix有教程没

很简单 看zhangpengsir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看zhangpengsir的教程

没找到啊,他只发了个固定翼的没刷pix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控太大不好装机吧?其实我也这样装过 在没有做减震之前装APM就是噩梦 极其不稳定 。用F4飞控刷PIX固件玩  ...

你是pix固件?有没有解锁后部分电机无法转动的问题?我刷的是chibios固件(Ardupilot固件)不知道和你一样吗?

网友:
电调可以用20a的,有能力的飞控加一个减震。对,稳定性有帮助

网友:
GPS最好用屏蔽纸来屏蔽一下,防止飞控干扰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E:
你是pix固件?有没有解锁后部分电机无法转动的问题?我刷的是chibios固件(Ardupilot固件)不知道和你一样 ...

是的 我也是chibios 目前没有电机无法转动的问题。不过ardupilot在F4V3上问题太多不太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