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eerotor眼罩有必要多花100多买二代吗

楼主(2019-01-05):
一代和二代除了多了dvr还有其它区别吗,手头有块鹰眼锐视,那个的dvr没用过几次

网友A:
有必要录制osd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录制osd视频

就是为了找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找飞机?

出问题可以从osd找一些数据分析

网友B:
或者自己加dvr  不过也要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可以从osd找一些数据分析

那是不是我要自己有dvr模块的话,买一代和二代都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自己加dvr  不过也要100了

那是不是显示和接受没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ㄟ(´・ᴗ・`)ノ$暴富

网友D:
这种东西一步到位好,省得折腾,买dvr的

网友:
当然有必要了

网友:
买新不买旧
地面设备,一步到位
都500了,还差那一百吗
二手,xi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一步到位好,省得折腾,买dvr的

一代和二代只是有无dvr这一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代和二代只是有无dvr这一区别吗?

天线不同,实际使用是否有区别不得而知。

网友:
今天刚到货2代 建议2代

网友:
天线接收都差不多,着急还是gps稳定

网友:
我有2代的想出,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