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疑似绝缘层破损

楼主(2019-01-05):
如图,请问大家,这样的电机还能放心用吗?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A:
测一下对铁壳是否短路,没短路问题不大。不放心就泡一下绝缘漆再晾干!

网友:
怎么确定是短路

网友:
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对铁壳是否短路,没短路问题不大。不放心就泡一下绝缘漆再晾干!

稍涂点704也行吧,尽量不影响动平衡

楼主:
给大家看这颗拆机电机的彩蛋,到手就有,因为这样才怕有隐患,哈

网友:
只要没短路就可以放心用,再就是接上电调试一下,看是否会有卡的现象,有卡或者是动力不足就是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B:
3512电机,华硕你怎么拆开的,我吧两个卡簧都拆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
目测没吊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12电机,华硕你怎么拆开的,我吧两个卡簧都拆了还是打不开

我有四个,拆了卡簧和限位圈,三个都能拆开,有一个不知哪里卡住,拆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四个,拆了卡簧和限位圈,三个都能拆开,有一个不知哪里卡住,拆不开

我7个拆了两个,一个里面可能有东西,一个转动无异常都拆不开就不敢拆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

网友:
有伤还是返厂吧

网友C:
那是定子绝缘漆,这都不算伤。
吐槽一下现在玩只玩商品多轴的,这些东西都是航模入门的基础,老贴都有讲,多学习一下

网友:
测线圈与外壳之间电阻,电阻无穷大…没事!

网友(2019-06-27):
引用 网友C:
那是定子绝缘漆,这都不算伤。
吐槽一下现在玩只玩商品多轴的,这些东西都是航模入门的基础,老贴都有讲, ...

哈哈

网友:
铁芯的绝缘层而已,又不是线圈的绝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