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第一次参与,高压pn有刷电调

楼主(2019-01-06):
照着图,第一次玩焊接,之前也就是焊焊飞控,分电板,电机电调线。
因为洞洞板小,改了下线序。
但是,最后以冒烟收场了。
晚上有空换个P管查查什么原因。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有刷电调制作,是不是还要买一个升压模块的?因为据我所知,G极开启开启mos管,需要更高的电压

网友A:
@wn.wangnan
我的有刷电机想要12V电池供电,而这个有刷电调,还是要另外升压到20V左右的?

网友B:
求教楼主电调上伸出的线都对应电路图中的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楼主电调上伸出的线都对应电路图中的哪个位置

三根黄色的线。
但是我板子小,我把单片机右上的两个顺序颠倒了。所以又增加了一个飞线,等下我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wn.wangnan
我的有刷电机想要12V电池供电,而这个有刷电调,还是要另外升压到20V左右的? ...

这个原教程上不用。

网友:
最近很多人做这个,应该让萝莉放个pcb的版本出来

楼主:
良心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根黄色的线。
但是我板子小,我把单片机右上的两个顺序颠倒了。所以又增加了一个飞线,等下我上个图

感谢楼主,我焊好了电调,却不知道电源线信号线从哪里引出真是。。。。

网友:
想做不敢做,只能看着你们做,支持

网友:
第一次参与,高压pn有刷电调 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为独 1808 材料到了!然而却没有时间做…